ASUS K53S 不触发.待机正常.

楼主(2014-09-23):
ASUS K53S 不触发.待机正常.板号K53SD MAIN BOARD REV;6.0 .有哪个大神来解救一下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看看 kbc信号啊

网友:
lid  信号  还有看看PWTBTN有跳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

南桥晶振换过.谐振电容也加焊换过.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现在找不到图纸.有点麻烦.  有的话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B:
看看 高低高 跳变 给到EC没有 换有RSMRST 出来么  患有就是SLP#3出来么 都得看了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 高低高 跳变 给到EC没有 换有RSMRST 出来么  患有就是SLP#3出来么 都得看了哇

有这板的图纸吗. 新手来的.不看图纸不知道怎样下手.

网友:
华硕图纸基本没有

网友:
看下 开关,  然后先刷bios吧 最简单

网友:
通病呀!论坛有这贴

网友:
看看待机信号。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原机的BIOS 待机0.014   用新的BIOS芯片刷过几个BIOS.都不行.待机变成0.024 按开关键.,开关灯有亮.待机从0.024变成0.029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IO.能开机了.跑电流0.94  不显.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开关有电压么

网友:
IO  没焊好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谢谢大伙们的支持.问题是不触发.换了个IO 能跑电流.0.91  但还是不显.然后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D:
822排阻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这板的图纸吗. 新手来的.不看图纸不知道怎样下手.

你就看下 EC的PDF就知道了 测下 开机触发的那几个脚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看下 EC的PDF就知道了 测下 开机触发的那几个脚  看看

谢谢你.机子已经修好了.换过一个IO.就能触发了.跑电流0.91  但不显示.后来刷过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22排阻的问题吧?

谢谢你.机子已经修好了.换过一个IO.就能触发了.跑电流0.91  但不显示.后来刷过BIOS就行了.

网友:
是呀  这款机器  BIOS很容易就坏掉   一般故障都是卡在1。00多的电流不跑马

网友E:
楼主 直接换IO的吗  有没有量到IO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直接换IO的吗  有没有量到IO那里出问题了?

是的.原来的IO重加焊.也不行.换过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
就你这样描叙的    你就按通病去修吧     BIOS  之类 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你这样描叙的    你就按通病去修吧     BIOS  之类 的额

能算是通病吗.换过IO  跑电流0.91  不显..然后刷过BIOS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通病啊

网友:
9成是BIOS UKJG

网友:
"原机的BIOS 待机0.014   用新的BIOS芯片刷过几个BIOS.都不行.待机变成0.024 按开关键.,开关灯有亮.待机从0.024变成0."      "机器已经修好.谢谢大伙们的支持.问题是不触发.换了个IO 能跑电流.0.91  但还是不显.然后刷个BIOS就好了"这前面是怎么刷的啊????

网友:
看一下KBC的条件吧

网友:
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