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一个电容引发的不触发,还好没走弯路

楼主(2014-09-23):
今天接了一台IBMX201I笔记本,不触发!" l3 F  ~4 J* Q# E) y
    取下电池,插电待机0.03A,笔记本上待机灯不亮,(这个机器,只要插电源,在屏幕的下方应该有一个电源灯亮才对),按了N多次没一点反应~!
    直接拆机吧,拆完了用裸板再接上电源,奇迹般开起了.于是考虑可能是主板外接一些小板,外设有问题吧,用排除法.
    一样一样的上,触摸板,屏,硬盘,等等,当上到一个小板时,不开机了,再把小板取了,就可以开机.
现在就确定是小板有问题,那个小板上有耳机接口和USB,读卡器.这个首先考虑USB接口及供电芯片了,打了一下USB接口供电脚,没短路,然后,再量USB接口电芯片,发现2.3脚短路了,把电流表调到1V,直接接在2脚上面烧,看到了一个电容C94冒烟了,把C94换了,(在这里强调一下,上图不是小板图,只是主板一个USB参考图,实际小板那个电容是C94,相当图上的C378这个电容.)量了一下对地阻值正常了,装上小板开机正常了,而且插电源的时候,屏幕下方的电源待机灯也亮了.
    总结,原来就是C94这个电容短路导致的把VCC5M这个待机电压拉低了,从而电源待机灯不亮,就这个原因.

网友:
IBM x200也遇到过

网友:
今天我也正在修X201不过问题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

网友:
不是通病哦。。

网友:
学习了 下次修到就看看那

网友:
讲究细心呀呵呵

网友:
学习了 下次修到就看看那3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IBM的还没有修过,在这里楼主给我上了一堂课,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后端短路引起的不触发偶尔就能遇到

网友:
先收藏了再说,哈哈哈

网友:
谢谢搂主啦 刚刚遇到一台 也是不触发。C94电容短路了。直接换掉好了 ,少走很多弯路节省了很多时间。

网友(2014-10-23):
电流大法,般若波罗蜜

网友:
白赚了  那么简单

网友:
在维修时,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我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有3 5V待机,待机电流0.03,南桥晶振电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