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m usb 15秒 断电

楼主(2014-09-23):
P5G41-M USB15秒断电   接口供电5V  阻值一样   南桥边的472 822排阻都换过了  然后全板的822我都给他换了   当时问题已经解决   第二天在点的时候又出现15秒断电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网友A:
是不是5V带不懂负载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5V带不懂负载呀了

我没有插负载

网友:
15秒关机是USB过流~楼主还是慢慢查信号吧。

网友:
对啊,查OC#啊,一般15秒断电是过流保护

网友:
这样子乱换,还不如找点位,查USBOC#这个信号是不是3,3v左右.

网友:
没点位图啊

网友:
估计是前置的USB过流,不是排阻的分压 是单独的电阻分压的。。。

网友:
换板子 干嘛那么累

网友:
USB的OC#信号,报15S关机,查OC#

网友:
华硕经典故障,有点位图的话可以找找与前置USB相连的472和822排阻,替换掉就好了!

网友:
排阻472和822组合的四组电压可能缺了一组,从旁边接一组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点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698-1-1.html

感谢感谢

网友:
oc# 在472 跟822排阻上   2个排阻我都换掉了啊    还是不管用呢

网友B:
测所有USB供电正常,  OC # 都有3.3v左右 排除断线 就剩下 加焊   重植  更换南桥了。GB的南桥坏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所有USB供电正常,  OC # 都有3.3v左右 排除断线 就剩下 加焊   重植  更换南桥了。GB的南桥坏的多

一开始 换过排阻当天已经好了  等我第二天再点的时候又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 换过排阻当天已经好了  等我第二天再点的时候又不行了

有没有办法不动桥的情况下  让电流变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不动桥的情况下  让电流变小呢?

他是将电流信号用电阻分压转换成电流信号,你测 OC 一共4个  ,是不是都是3.3v

网友:
你把前置的线不插行不行

网友:
我的一个华硕的ad2主板出现个同样问题 换usb oc# 822 472 未能解决  后来发现内存供电的一个mos短路了 还没换呢 换了不知道会好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是将电流信号用电阻分压转换成电流信号,你测 OC 一共4个  ,是不是都是3.3v

中间的2个电压才1.6V左右       把822  跟472拆了 就能正常            我把这2个排阻换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2个排阻不上USB接口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2个电压才1.6V左右       把822  跟472拆了 就能正常            我把这2个排阻换了  还是不行  不 ...

要不你这样试试吧, 难桥要检测到USB_OC 这个信号为3.3  V左右才正常。  干脆把472   822  拆了  直接在待机3.3v  上飞一根线到 4个 USB_OC# 点上  看看行不行, 安全起见在飞线的时候限流电阻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这样试试吧, 难桥要检测到USB_OC 这个信号为3.3  V左右才正常。  干脆把472   822  拆了  直接在 ...

472左边一排就一个角有5V 其他角都没有 我把焊一起了  然后出3.3V了   但是822排阻放上去 就把3.3电压拉下去了   我现在就把822给拆了  然后把472排阻左左边一排给焊一起   现在正常了  应该能将就用了

网友:
我这儿一个P8H61-M LX的排阻上只有3个有5V和3.3,另一个没关联,现在也不知怎么弄了!

网友:
usb错误!!量量电压!或者看看USB借口是不是短路啦

网友:
曾经也有这样一块板子最后扔掉了 唉!!!

网友:
15秒关机  跟USB那边有关吧

网友:
估计是前置的USB过流

网友:
呵呵  可能是USB过流了   建议楼主注意一下主板上的所有USB接口包括排针USB哟

网友:
换822排阻吧南桥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