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 触发掉电

楼主(2014-09-23):
这机型待机只有3V的电感有电 是正常的  现在是触发最高可以到0.4  有时0.2 触发完立刻就掉到待机   此板是广达的  广达的缺电会掉电  但触发时一个一个电感的测  电感都有电  BIOS刷过  桥也换过  不知道怎么办啊  电都出来了  但一触发就掉回待机

网友:
可以看看转换电压

网友A:
不上cpu也掉电   要装上cpu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也掉电   要装上cpu测试

CPU跟内存都装上了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的  触发瞬间有

网友:
掉电问题,很不好修啊,查查所有PG吧,肯定有一路有问题的

网友:
查HWPG的大于门。

网友:
这儿IO容易坏

网友:
所有供电都查了  二级供电也查了  查到LCDVDD电压没电  不接适配器+3.3_RUN对地阻值正常  插适配器这个电压对地002  烧出来显卡发热

网友:
所有供电都有了 看看所有供电的PG是否发出来了  这种情况估计是PG信号没出来 虽然电感有电但是PG没出来也是不行滴

网友:
插适配器这个电压对地002  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电压正常不一下会PG,看HW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