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系列 通病 待机有3V 没 5V 换充电IC

楼主(2014-09-23):
华硕 F83V系列通病 待机有3V 没 5V 换充电IC
故障描述: 用可调电源测试 电流为0.000
用万用表测 待机电压 只有3V 没有5V
正常的主板  待机有 3V 5V

华硕系列的主板 我发现 看型号 要看内存上面的贴纸F83VD
图纸我就不上传了 最后查到5V 开启的条件跟开机芯片 MX17415E 有关
直接跟换IC   待机正常 3V 5V都出来了
IC位置

网友:
这是好东西啊~新手学习了,又不用走弯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暂时还没遇到  先收藏了。

网友:
不错  华硕毛病确实多

网友:
是51020吗? 我觉得3V的开启可以连到5V上面去。

网友:
电源IC惹的祸。

网友:
这样以后遇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表现就省时省力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配置的机器?  老本?

网友:
不错,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充电ic  还能导致这种情况 不是一般都是ec开启的吗?

网友:
电源IC在搞在

网友:
又学了点了,谢

网友:
通病就这样

网友:
不错,学习了,华硕机器问题就是多

网友:
上次一个没修好,早点知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