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主板内存工作条件 有哪些?

楼主(2014-09-23):
   求      主板内存工作条件 有哪些?    详细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  时钟  复位

华硕 P5KPL -AM SE   档E1

网友:
主供电  负载供电 总线 SPD 时钟  DDR3还需要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P5KPL -AM SE   档E1

换内存试试啊!不行的话,有可能是内存插槽有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主供电  、 +Vref-DQ-DIMMA、DDR3-DRAMRST(DDR3)的、+VREF-CA、SMB_DATA \SMB_CLK、VDDSPD、VTT1都要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