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V3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9-23):
今天到一块盈通AN68V3 主板,上CPU,内存,插上诊断卡,通电触发无反应,A14有3.3V,5VSB,PS-ON正常,PWR+3.34V,全板无元件发烫,求解???

网友:
电压都正常换io呗

网友:
查南桥或IO工作条件

网友:
COMS跳线看看,或者把桥压到然后在通电试试

网友:
GA-H61M-DS2 网络状态打叹号

开关信号———io——南桥——io——绿线

网友:
这个不用多想  直接干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