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37进水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9-23):
一台5537机器,触摸板进水,下面刚好是3  5V 供电芯片,这款机器采用的是新型控制芯片,小弟不太熟悉,请教各位一下, 现在机器是待机0.15A    TPS51125发烫,  3  5V  电感组织正常,不过VIN只有17V, 不知正常不。。 DELL

网友:
17V 好像有点低吧,还有没有其他的测试数据啊?

网友A:
看电流,主板短路了。。

网友A:
待机电路短路了,很好查的。

网友B:
待机大不触发 重点查线性电压
  io 和南桥值得怀疑哦

网友C:
B+ 17V啊?要说B+短路就是大电流了。先看看公共点正常不?几个P管测量下先。TPS51225条件应该是VIN进去就有VL/+3VL的线性电压,+3VL去EC是肯定的,+VL去南桥的吧。然后EC的时钟、复位以及AC_IN满足了就发出3v_en/5v_en的吧(具体要根据图纸)。看6楼的吧,线性对地值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主板短路了。。

这是肯定里,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路短路了,很好查的。

望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大不触发 重点查线性电压
  io 和南桥值得怀疑哦

IO, 3V   组织正常啊???

网友A:
待机有短路,开机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显,说明白点,什么个状况,先查3 5V ,如果正常,就查开机电路EC周围信号,什么S 3 S4  BTN  都要查

网友:
进水要多观察

网友D:
看机器标示是多少伏电压就知道了 啊....不过你那里明显待机过大..有短路

网友E:
同样的问题遇到过,Vin17V由于35V芯片上管微断导致,可试试

网友B:
  芯片换过吗?  19v不正常先修19v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遇到过,Vin17V由于35V芯片上管微断导致,可试试

谢谢指点,一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换过吗?  19v不正常先修19v 吧

芯片换过,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机器标示是多少伏电压就知道了 啊....不过你那里明显待机过大..有短路

这个知道短路,待机芯片烧手,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短路,开机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显,说明白点,什么个状况,先查3 5V ,如果正常,就查开机电路E ...

待机高,芯片发烫,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B+ 17V啊?要说B+短路就是大电流了。先看看公共点正常不?几个P管测量下先。TPS51225条件应该是VIN进去就有 ...

那个是线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知道短路,待机芯片烧手,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19v 先修正常了  然后把3脚电压和13脚电压修出来  ,测下3脚和13脚阻值正常吗?

网友G:
同意7楼,TPS51125发烫就是和短路有关。或者是供电不稳出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 先修正常了  然后把3脚电压和13脚电压修出来  ,测下3脚和13脚阻值正常吗?

行,我先测一下是哪里把19V 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7楼,TPS51125发烫就是和短路有关。或者是供电不稳出现的情况

TPS51225   谢谢参与

网友H:
测下3V 5V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下3V 5V电感对地阻值

阻值正常。。不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B+ 17V啊?要说B+短路就是大电流了。先看看公共点正常不?几个P管测量下先。TPS51225条件应该是VIN进去就有 ...

你所指的 线性电压是  3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所指的 线性电压是  3角吧,,

VREG3 VREF5

网友:
昨天看了另一个哥们的 5537 这机器,他所说VIN 正常是13.5V的,  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供电

网友:
这个 条件什么的 都满足  还是 不出  17Vin  也是 17v

网友:
有谁搞过这个   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
3/5V芯片工作条件你要先查啊。VIN的电17V从哪来的你要查啊

网友:
待机芯片查完以后,就看ev,南桥。

网友:
   修好了记得来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网友:
机器给客户了, 没搞好,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