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51p不支持诊断卡改线方法

楼主(2014-09-23):
mini pci-e不支持诊断卡是因为mini PCI-E接口没有连接LPC总线,只需要连上LPC总线就支持了,维修过程中除了看电流还可以看代码,更直观,la-5751p主板只需要上几个0欧电阻就可以了,看图

网友:
看代码太麻烦了吧

网友:
请问  那些代码代表什么  你是看的什么资料来确定的呢?

网友:
  诊断卡 自带的说明书ma?

网友:
吓~看代码。不会啊??台式机会看的。

网友:
现在都是看电流了,看代码好累。。

网友:
改线怎么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