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七喜K4电源一直隔离保护,不知怎么下手了,求高手

楼主(2014-09-23):
今天接到一台七喜K4笔记本不通电,版号LA-4611P,经拆机检查PQ8和PQ6烧坏,PQ5对地相通,把和PQ5相连的元器件都拆了过片,PQ5另一端还是接地

另外把PR36拆了,发现PR36第4脚接地。B+的保险也拆了PL11和PQ7也拆了 都是接地。按照图纸把4脚的连接元器都拆了还是一样接地

网友:
用用烧机大法  看看

网友:
加大电流烧

网友:
不能用烧机法试试吗

网友:
我看一下。。

网友A:
这故障其实是来送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其实是来送钱的

请指点 我检到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指点 我检到头都大了

烧鸡快点,但有风险,也可以一个个拆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 坏了,看看有没有特别的B+电容 坏的

网友:
果断烧鸡 绕过隔离管烧

网友:
有空先再用烧鸡大法

网友C:
可不可以把后级所有B+供电电感断了,你断的只是电池这边的电感,因为B+连的东西很多!比如3VALW,5VALW

网友:
烧吧,但是要注意控制电压,不然就悲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把后级所有B+供电电感断了,你断的只是电池这边的电感,因为B+连的东西很多!比如3VALW,5VALW

经仔细检查是B+连接到PL8(CPU供电)的这条线的大电容短路了。

把电容和PQ23和PQ26都换了,不短路了。新问题又来了PQ23和C350一触发又烧坏了,换了2次还是这样 修到头大
七喜K4 LA-4611P

网友D:
。看看芯片是不是烧了,PQ23的G极测一下阻值。一直烧的话应该是G极悬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经仔细检查是B+连接到PL8(CPU供电)的这条线的大电容短路了。

把电容和PQ23和PQ26都换了,不短路了。新 ...

把CPU供电管理IC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把CPU供电管理IC一起换掉试下。

都换过3次还是一样,+3VS和+5VS都没有电压。系统芯片PU6(RT8206B)都产生+3VALWP和5VALWP电压了。就是不知+3V和+5V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过3次还是一样,+3VS和+5VS都没有电压。系统芯片PU6(RT8206B)都产生+3VALWP和5VALWP电压了。就是不知 ...

+3VS和+5VS一般是由待机线性电压对应转换MOS管产生,你可以去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芯片是不是烧了,PQ23的G极测一下阻值。一直烧的话应该是G极悬空

恩,PQ23 G级 到芯片之间线路开路也会造成频繁烧MOS管,相当于G级处于失控状态。

网友:
烧烧试试,不行就一个一个拆

网友:
还是烧鸡吧,能快点,不过七喜的电脑现在基本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