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22a300b插线据线不显示

楼主(2014-09-23):
s22a300b插线据线不显示,是不是要刷MCU

网友:
恩 是的 刷完就好

网友:
三星通病,维修的都知道。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三星913nw 也是这样 刷blos不管用 结果发现驱动板有俩二极管坏了 换上ok

网友:
这个刷下程序应当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刷下就好,在线刷经常提示已经是最新版,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那个三星通病,一般刷就行 。还有就是 R  G B 对地

网友:
刷吧 刷了就好

网友:
百分之百程序问题

网友:
程序找下就有了

网友:
刷一下程序,如果不好就要重点检查视频信号输出相关电路元器件

网友:
刷之前,先测一下VGA接口各信号端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一般都是程序坏

网友:
这好像都是三星通病了

网友:
找个不拆机刷机软件,用过都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