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T400暗屏,裸机测屏进logo掉电。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14-09-23):
今天接了台联想T400笔记本测机器暗屏,之后上网看有没有通病。看到有说主板上有个保险容易坏导致没有屏供电,发现屏有显示但是没有背光。所以保险的可能性很大。果断拆机,拿掉键盘可以看到你有个保险跟屏接口相连的。随即万能表伺候,一次果然保险坏了。拆机换上一个0欧电阻,于是拿着裸板插屏线试。进LOGO了很好,可是一秒不到掉电了。再按开机键没反应了,只能拔下电源再开机还是掉电。百思不得其解,之前拆过很多机器裸板也没这么快掉电啊。只可能是自己什么忽略了,遂再开机摸CPU  显卡。发现很烫,升温很快。于是上散热器,手按住。cpu和显卡重点照顾发现不在掉电了,可以持续开机状态。只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掉电后按开机键没反应,难道是被保护了。一个小小白的一点心得,求下载分啊。

网友:
即使扇热不好,也没那么快就保护啊!有点迷?

网友:
呵呵 只要会拆机 也能修机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哦,你在好好看下

网友:
这种问题属于通病吧,上百大洋又进楼主的口袋了

网友(2014-11-03):
我的也是F8损坏了,看来有通病啊

网友:
有这么快就过温保护的么??

网友:
散热做好再说吧,

网友:
不行,加个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