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开机进不了系统也进不去PE

楼主(2014-09-23):
开机就一出现这个画面,有那位大师给指教一下

网友:
南桥换过BISO也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好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BIOS里面能不能识别到硬盘或者U盘啊?

网友:
BISO里面能识别到优盘和硬盘就是进去出现那个画面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最后都放弃更换主板了。不过我觉得可以试下换个I/O。我当时没有去试

网友:
看看外接设备,U口等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bios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这个是提示没系统啊,你装好系统了,你用软件把硬盘重建下分区,或者换个硬盘试一下,我感觉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把HDD取下来能不能进?

网友:
这个修复一下mbr或许就行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是卡住了吗,,排除外设再说

网友:
查查U口,摸摸网卡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优盘进不去PE  U口插键盘也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