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暗屏维修

楼主(2014-09-23):
开机能隐约看到LENOVO 的标志,背光不亮,屏换过,类似高压板灯的小板(给屏背光供电的板)也换过,而高压板的工作条件,供电19V,控制,亮度都有3.3V电压,但屏背光死活不亮,无解,求助?

网友:
这个你首先要通用点屏工具测试下屏,确认屏完好才作进一步检查。

网友:
换屏吧,要不就换灯管

网友:
你可以直接点屏看看啊,高压正常了,看看是不是灯管有毛病啊

网友:
接外显试试或换屏线

网友:
暗屏 高压条正常 觉得要查下屏供电

网友:
修过 一次,灯管坏了

网友:
这个高压条我也遇到过不好修 直接走淘宝几十块

网友:
高压条和屏都换过,故障依旧啊,手上又没有第三块屏,有点束手无策

网友:
修好了没呢??

网友:
屏上有字肯定是背光问题

网友:
一体机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

网友:
大家看仔细了楼主说屏己换过高压板都换过了

网友:
外接高压板,测试屏灯管或外接灯管,测试本机高压板

网友:
这个是不有灯管的LED屏,实在没办法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灯光易坏

网友:
一步一步来啊 。。。。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  高压板一起坏超多

网友:
换屏不行就查背光开启

网友:
像这样宽带背光问题

网友:
先测下屏的条件      条件满足就测屏呗   很好整的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 应该是屏这部分的问题了 应该还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查高压板的开启条件,和亮度调节,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BIOS,如果不行,查主板上有个控制芯片。

网友:
亮度调节看看EC咯

网友:
同样的问题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