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4寸CCFL显示器开机屏暗

楼主(2014-09-23):
有台惠普ZR24W专业显示器,有亮点返厂换了屏,现在表现为开机显示偏暗,进入系统后会轻微闪一会(但不会熄灭),大概持续几分钟之后正常,亮度也达到标准,之后一直正常使用,关机再开或者待机恢复时同样现象
能否帮忙判断一下是否高压问题还是电源问题?显示器用了三年左右

网友:
就两只原因,1灯管,2.高压

网友:
有点轻微闪烁感觉是保压板所产生的高压不足以将更管完全电压,灯管损坏都是不可逆转性的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 有轻微漏电 等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

网友:
好像是稳压电容出问题,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吧。

网友:
像是灯管坏    需要进一步检测

网友:
电容有损坏的,你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