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一台索尼KLV-32BX200问题救助,难道是死刑吗?

楼主(2014-09-23):
一台索尼1/10处正常,下面跳动如图,有师傅修过吗?我看到索尼好多机器都有这问题,没有师傅修过吗?但是就这样报废了吗?

网友:
屏有问题也有这个故障现象的,你先简单的测试吧,用通用工具点下屏,确认屏OK了,如果故障一样,那么再进一步刷BIOS等。最后还是一样的话,只有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修过现代的现象差不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屏挂了。我一LED也这样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逻辑板出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啦

网友:
不要过多耽误时间了,,

网友:
屏应该是坏了 你先用通用测试一下屏  要不刷一次BIOS 看看

网友:
屏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还真不一定是屏的事,你重点查屏电容

网友A:
应该用的是三星的害人屏吧?三星这棒子货害人不浅啊,坏太多了

网友:
屏坏,我发过一个类似贴

网友B:
果断换全部电容,不行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换全部电容,不行查驱动板

是换逻辑板上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的是三星的害人屏吧?三星这棒子货害人不浅啊,坏太多了

三星屏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屏坏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