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40风扇狂转的原厂桥BIOS

楼主(2014-09-23):
论坛上找了好多,基本没用,此机器故障是无故风扇狂转,桥芯片也从未更换过,事先后刷了7、8次,最后找到这个。积分费了不少 附上  版号:DA0GC5MN8F0 REV:F  H的也可。亲测~~有人会问EC_BIOS呢?先不刷,不报错就OK了。注:原有BIOS密码的必须从刷EC_BIOS.

E40桥BIOS 解决更换桥后风扇狂转问题.rar

网友:
好没有碰到。下次试试

网友:
下一个,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下了不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原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再有这机器温控电路是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