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垃圾时间,纯飞线解决一台Z465泡酱油机器

楼主(2014-09-23):
                                                  机型:联想Z465 板号:LA-5753P REV:1.0   故障:二修泡酱油

    机子是朋友收来的,上家拆掉了声卡 EC,别的没动。前天傍晚给我,让我一定修好。我说腐蚀这么严重,不一定能搞好,但是一定抽时间给他看。

第一步,目测全板,只在右下角腐蚀严重,声卡 EC 两个接口坏掉,几处短线腐蚀,EC65PIN-96PIN这一面电阻掉了一排。烙铁托平了EC焊盘,洗干净仔细检查,断了8根线,有些是两个并排腐蚀的。当时手里还有机子修,拍了个照就放一边。

第二步,隔天早晨,闲着没事,拿出这片板子。万用表测了一下全板主供电未发现短路,公共点未发现短路。估摸着还能搞一下。EC型号为ENE KB926QF-E0,正好手里有料板。再次将EC断线的引脚确定以后,焊上EC,飞好断线。裸板通电测试,电流自动上到0.009以后指示亮,接着掉回0.004,再次按开关无反应。

第三步,按照不触发的来修。先检查待机公共点。通电瞬间检查了3VALW 5VALW的电感,发现这两路电压都是一闪而过。检查芯片 1pin 4pin 5pin 6pin 7pin  14pin 17pin 24pin均正常。再次断电打值3VALW;5VALW供电电感对地值都为300-400左右,因该是正常的。马上查找3VALW转3VS 、5VALW转5VS的转换芯片。

第四步,找到这边两个芯片,对3VS 5VS打对地值。发现3VS对地值300多正常;5VS对地值0000明显短路。接了根线烧了一会,声卡边上一个电容把我手上烫了个泡。马上干掉这个电容,5VS对地值恢复300多。

第五步,通电测试,裸板已经可以自动上电到0.295A了。上U测试,电流依旧是0.295A,不用测都已经知道没出CPU VCORE。万用表确认全板电压,发现别的电压都正常,唯独CPU VCORE 以及NB 核心供电未出。AMDRS880M+SB820双桥架构是先出CPU VCORE以后才出NB核心供电以及1.2V HT总线供电的。想去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这时候来了好几台机子,这个板子再次被我放到一边。

第六步,今天上午,再次拿起这个板子,摘下CPU一看,好几个脚已经黑掉了。果断换CPU,这时候已经顺利上电到1.2A了,再装上内存,果断跑到1.5A左右,已经正常显示。

第七步,焊上声卡,边上的原件腐蚀的换掉,两个槽子腐蚀严重,正好料板上的完好无损,直接换上。为避免EC上面的飞线脱落,AB胶用上,上效果图:

第八步,救死扶伤,满血复活。

网友:
学习学习了哦!!!

根号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完的这个板子  真心 丑爆了 ,。,。,。哈哈

网友:
这年纪修到这份上,不错了

网友:
显示器挺吊的

网友:
这技术  真牛   就是打的胶、、、

网友:
楼主你那打的是什么胶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线是 飞到哪?

网友A:
下次我要是遇到这种灌AB胶那么多的,我非得发帖骂他。。

网友:
楼主修机一气可成,学习了

网友:
没分加了,抱歉

网友:
楼主在迅维学了多久,学之前修过本本吗

网友:
牛B  楼主能说说你都飞了那几根线么?》

网友B:
楼主,你那几根线飞到哪的,拍清楚看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几根线飞到哪的,拍清楚看下啊

重要的不是我的线飞到哪,而是愿意能花这个时间去修这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我要是遇到这种灌AB胶那么多的,我非得发帖骂他。。

碰到这种的,我都会先送句脏话给他。都不想想这样灌胶之后又坏了怎么办,,

网友:
ab胶都搞上去了,不过话说ec清理的还真干净

网友:
声卡边上一个电容引起的原始问题,上家拆了声卡,EC。可能手艺不高造成EC断线,所以放弃维修了。依靠楼主细心使其起死回生。

网友:
冒失IO 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