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3待机0.2不触发

楼主(2014-09-23):
待机0.2,不触发,我感觉有点短路,求指点啊 谢谢

网友A:
0.2  太高啦  有短路 呢   摸摸待机芯片烫吗  ec有可能坏

网友:
3   5V有不有

网友:
先查查各个供电正常吗

网友:
查3 5V,查EC条件 什么都没弄就发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  太高啦  有短路 呢   摸摸待机芯片烫吗  ec有可能坏

待机芯片很烫呢

网友:
短路了,要想省事,换主板。

网友:
摸主板上的芯片,如果是待机芯片发热,那就有两种情况,一是待机芯片坏,二是待机芯片的LDO有短路

网友:
0.2是肯定短路了 通电用手摸应该能摸的到发热的

网友:
网卡坏了!

网友:
“查3 5V,查EC条件 什么都没弄就发帖子啊 ”同感

网友:
待机芯片烫有好多原因的   芯片自身坏了,周围或者后继电路短路也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