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楼主(2014-09-23):
主板不上CPU可以启动,上CPU断电,请问学长,是什么原因造成此故障?谢谢,

网友:
有些主板是要上CPU才能触发的

网友:
可以    详细 点?

网友:
无CPU电压!

网友:
主板在不上CPU的时候,可也正常触发,上CPU,电源保护,风扇一转就停,量12V对地阻值400左右,mos阻值正常,vcore阻值正常,没有图纸,不知如何下手,望老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断电的时候,量12V为0.几V

网友:
是不是你的U坏了换一个呀,不然就是CPU附近小零件的问题了

网友:
板子后面断线,现在的现象,通电不跑码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