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有经验师傅告诉我哪个是第一引脚

楼主(2014-09-23):
接到一个顾客的显示器, 全部拆完了,准备装回原样, 但是搞不明白,背光接口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在网上搜索这液晶屏后知道, 1-12脚接口定义, 但是不知道这接口哪个是 第一引脚。
希望有经验的师傅 ,指点一下!!!

已经解决了,黑色线带白边的为负极, 刚开始插反了,后来重新反插一下就OK了。  新问题又来了,屏好像被我碰坏了,维修的时候可能着急了,液晶太大,屏幕右侧出现垂直大亮条和亮线, 可能是需要压屏了。
另外北京地区的同行谁家可以压屏,请与我联系。  QQ 3095456  13661063134

网友:
左到右吧

网友A:
上面应该看的到吧,或者你量下脚(接地脚)然后不久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哦, 怕插反了会前功尽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应该看的到吧,或者你量下脚(接地脚)然后不久知道了

LED 背光里面分左右, 有两条背光, 组成一个27寸的完整背光,  背光条是螺丝拧在铁板上的 , 我不知道如何找到 哪个引脚是负极

网友C:
接口上面应该有标志吧,防呆口都没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口上面应该有标志吧,防呆口都没有吗?

接口一共为 12脚为, 其中有一个最边上的, 黑色线带有白色, 不知道这个黑色带有白色线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一共为 12脚为, 其中有一个最边上的, 黑色线带有白色, 不知道这个黑色带有白色线代表什么意思

有标示的一般 是第一脚

网友D:
既使插反了也无所为,顶多不亮,不会烧LED的。

网友:
大胆的试试,没多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 背光里面分左右, 有两条背光, 组成一个27寸的完整背光,  背光条是螺丝拧在铁板上的 , 我不知道如 ...

正负极能测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使插反了也无所为,顶多不亮,不会烧LED的。

真不会烧啊 ?

网友:
好麻烦咧, 找不到人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