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显示缺色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9-23):
asus k43s 显示缺色  外接正常 屏幕换过,主板刚交换过来用了二个月,换主板的地方说这个型号机子 屏线会间歇性短路会烧主板显卡 这样的通病,i不给保修。
想问一下各位同行,有没有这样通病,
如果真的有这样问题是不是换显卡就能解决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4-9-27 17:29):
换全新显卡解决问题,

网友:
屏线你换过吗 !

网友:
显示的内容是显示的比较模糊还是你拍照的家伙不到位?刷下屏接口。擦下屏线或者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A:
这个机器,是容易出这个问题,你量主板屏线接口的数据线就知道了

网友A:
我 也遇到过这个机器偏红色,屏数据线短路,换显卡解决

网友:
外接正常应该显卡几率不是很高,而且你现在偏色,最好试试换屏线,查屏接口

网友B:
在淘宝哪家买的,给个差评,让大家以后别跟他买主板

网友:
屏线和主板接口,屏线本身都有可能!

网友:
很大可能是屏线,其次显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容易出这个问题,你量主板屏线接口的数据线就知道了

量过了,一组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 也遇到过这个机器偏红色,屏数据线短路,换显卡解决

屏线还在路上,明天到了先试试看

网友:
现在偏色,最好试试换屏线,查屏接口

网友D:
一组不正常的话,应该是显卡,不过你换的板子是质保几月的,如果是3月的,坚决质保,不保就找淘宝维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过了,一组不正常

多半显卡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还在路上,明天到了先试试看

只能这样了

网友:
换屏线,测屏线接口阻值,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组不正常的话,应该是显卡,不过你换的板子是质保几月的,如果是3月的,坚决质保,不保就找淘宝维权啊

是3个月,主要是客户等不了么长时间,如果确定显卡问题了,就打算自己先换了再维权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有无损伤,此机型确实屏线易漏电,烧屏,烧显卡(cpu)

网友:
淘宝的主板交换确实很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哪家买的,给个差评,让大家以后别跟他买主板

卖家ID: repair_m

网友:
没过保修为啥不给保修 擦了  都什么理由 ?

网友:
这种呢 只能换显卡了  重植不管用

网友:
换屏线不行的话,看来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屏线问题多..

网友:
是显卡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