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通病修过后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4-09-23):
         联想的b460 机器,接到机器是通电马上掉电,电源灯亮下就灭。 拆机,cpu供电上管铁壳都掉了个,换掉,量下还短路,另一个也换掉,62882也坏了,换掉。 不短路了开机显示正常了。
         装机测试,进系统跑几圈进度条就掉电了,掉电几秒后自动上电开机进系统还是掉电重启,期间换了测试硬盘重装系统也一样。 51123芯片的13脚电阻也换了还是一样。  看论坛这机器进系统掉电不是cpu供电这块就是51123那边腐蚀了,我这个都查了啊,铁壳和主控都换了还掉电,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都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刚遇到一个重启就是51125那腐蚀了。

网友:
待机芯片 腐蚀的你要处理啊

网友:
待机芯片看一下

网友:
刷BIOS吧,这个很多是

网友:
显卡 CPU 供电时是龟壳的吧   爱坏

网友:
腐蚀 要不要换个

网友:
      铁壳管换掉了啊,51123也没有腐蚀

网友:
            换了个p6000的cpu测试不会掉电,原机器是I5 460m,应该cpu也坏了

网友:
建议你把下管也换了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贴片遇到好几个了  但51125那边还没有遇到  过

网友:
51125 en 那边的电阻是最大通病 其次才是cpu供电管和bios

网友:
场管要换的话就上下一起换,,,,!

网友:
51125电阻腐蚀了

网友:
刷BIOS是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遇到好几个了  但51125那边还没有遇到  过

好多都会腐蚀,旁边的电容也是

网友:
bios和CPU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