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科1820 W955NS液晶显示器数据,谢谢。

楼主(2014-09-23):
求惠科唯一1820 W955NS液晶显示器数据,谢谢。

网友:
你是 要BIOS资料吗

网友:
还是  要MCU 芯片

网友:
您好,就是现在开机白屏一下后黑屏待机,不知道这个还有2个程序,您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说法有可能是灯管坏了,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进行保护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说法有可能是灯管坏了,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进行保护啦

这个是LED的,背光电路没有问题,就是用编程器读取了一下数据后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那就重新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2014-11-14):
楼主没有可以上某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