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硬盘供电异常求助

楼主(2014-09-23):
各位大侠好~~
小弟又遇到难题了..
这台笔电插变压器一切正常..
但只用电池的话可以开机
但硬盘和光盘就会抓不到..
插变压器时开机到桌面..
只要拔掉变压器就会很明显听到硬盘和光驱停止运转的声音
测量硬盘供电只有3.7V...
再插上变压器..硬盘和光驱就又开始运转
再测量供电就有5V了...
电池上电压输出标示11.1V
测量电池电压有10.9V..只差0.2V应该不会是电池问题吧
看图看了老半天..实在没头绪...
只好再上来请教大侠了..
麻烦给个方向吧..谢谢~

电路图请自行按下面连接下载
权限不够不能贴网址,请把空白处删除
h t t p : //pan.baidu.com/s/1o6qhkPc

网友:
查一下5v转5vs的mos管有问题没 或者查下控制脚电压

网友:
对  先看下硬盘的供电对不对

网友:
能找到问题就顺藤摸瓜看下是哪里电压不过来。

网友:
最好还是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再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