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按下开机键后,可以显示 但是一到三星LOGO就掉电了

楼主(2014-09-23):
刷了BIOS,也加焊了下显卡和南桥还是一样掉电,请大家帮分析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测量各大供电那个先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各大供电那个先掉电的。

嗯,我同意这个

网友:
我去有大电容吗这台机?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哟。我不喜欢修

网友:
有超级电容的先换掉再看

网友:
反正我的修过的,进到系统LOGO掉电的一般CPU电容漏电比较多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换个U试一下了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
还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