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430V+通病故障

楼主(2014-09-23):
在维修店搞了两次都搞不好,回家用一两天故障依旧,故障表现为开机有几下画面后黑屏,要断开电源线,几分钟后再插上,好运气的能出现画面,不好运气的连续几次都没反应,有时开电脑屏幕完全黑屏,这种故障好像论坛也有好多,但出现的原因众多,由于本人不懂维修,来论坛混了一早上,下午自己拆开,上淘宝买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希望到货后安装能成功点亮恢复正常,佛祖保佑。。。。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买了板子,万一灯管坏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板子,万一灯管坏了呢。

灯光应该没坏吧?我有时候运气好拔插电源几次就能显示了。

网友C:
不懂维修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维修就直接换板吧

淘了高压板+驱动板,现在就是拼运气了

网友D:
高压+驱动,这是要全换了,自己不懂得话还不如找人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了高压板+驱动板,现在就是拼运气了

就怕是你的屏有问题,,,换了板也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驱动,这是要全换了,自己不懂得话还不如找人修

找人修也修不好,也不知道之前的维修有没有帮我换板,淘着两块板便宜,尽管试试,不行的话只能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是你的屏有问题,,,换了板也无用

我感觉不是屏的问题,也只能希望不是了

网友E:
一眼看出来驱动板右下角的供电IC焊盘发黄,应是长期高温造成的。你已买板子了那就换吧,估计能好。

网友F:
到维修店都没有搞好吗?是去了山寨维修店还是您不想花银子 呵呵  这种情况应该是板子不良但是灯管也不是没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眼看出来驱动板右下角的供电IC焊盘发黄,应是长期高温造成的。你已买板子了那就换吧,估计能好。

刚对比了下,淘宝上图片一样的位置也发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维修店都没有搞好吗?是去了山寨维修店还是您不想花银子 呵呵  这种情况应该是板子不良但是灯管也不是没 ...

是本地比较出名的维修店了,花了100元没修好,当时维修店也没跟我说是灯管问题,只说驱动板跟高压板都有可能,弄了10天8天,拿回来半天就故态复萌了,对这等维修技术表示怀疑,这显示器价值不高,不过自己就想研究下是什么出问题了,换了两板都不行的话,当垃圾扔了。

网友G:
看此案例 好像哪里供电不足 不知黑屏时  指示灯亮什么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此案例 好像哪里供电不足 不知黑屏时  指示灯亮什么灯

指示灯直接熄灭。要关掉电源,过几分钟后再通电,画面出现“AOC”字,然后黑屏,好运气的话,10几秒后就出现正常画面,不好运气的话,继续黑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直接熄灭。要关掉电源,过几分钟后再通电,画面出现“AOC”字,然后黑屏,好运气的话,10几秒后就 ...

不知LZ黑屏的时候300V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12 、5V电压在黑屏的时候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LZ黑屏的时候300V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12 、5V电压在黑屏的时候是否正常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我是散人,不懂维修,手上有万能表也不懂如何使用。

网友:
刚到货按照测试,一点即亮,在芯片加了小块散热片,正在反复开关机测试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光应该没坏吧?我有时候运气好拔插电源几次就能显示了。

显示了以后能正常用很久不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了以后能正常用很久不黑了吗。

是的,不过重启或关机后,再开机故障依旧。

今天换了两块新板,测试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不断关机重启,间歇开关机,故障消失。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损坏啦

网友:
感觉是高压板问题。外观电容什么的正常?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应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了高压板+驱动板,现在就是拼运气了

高压板+驱动板  多少钱啊

网友:
有配件轮着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