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显示个这东西,高手指点下,怎么办

楼主(2014-09-23):
开机就显示个这j,后面的光标一直闪,华硕M2N68-AM SE2的板子。开始是硬盘不引导,重新装系统后也不引导,diskgen修复了mbr,然后重启就好了,再重启又不能引导,又用引导修复工具给修复了,然后重启正常。再重启还是不引导,现象就是只有光标一直在闪。没办法又把系统重启分区,装系统,就出现了图片上的这种,前面处理过一个机子,这种现象刷BIOS好了。可是这个机子,我刚才把BIOS刷了还是这样。麻烦大神们指点下,给点思路。
   补充一下,把硬盘换掉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4-9-24 12:25):
问题解决了,给各位回复的朋友重复一次,MBR修复了多少次了,硬盘换了,数据线换了,BIOS刷了,重新也分区了,那些简单的处理办法就不用一再的重复回复,没意义,不看我写的东西,光重复没用的回复,只是为了赚分。

网友A:
换个硬盘线试试,曾经遇到过,换个排线,重建硬盘启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线试试,曾经遇到过,换个排线,重建硬盘启动,就OK了

你说的都排除了

网友:
没引导,重建MBR

网友B:
重新换个硬盘试试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呢 看下供电多对多购不

网友:
就是系统引导问题,重新装一个系统,重建一下,BIOS设置好应该没事了

网友:
不接硬盘什么现象?若自检正常,硬盘也换,排除各SATA接口,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进PE通进去不。如果进得去,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C:
这个就是引导的问题 ,好几台了, 一开始也是都试个   后面是  重新分区,  把原来的C盘分区  分小点就ok了

网友:
LZ解决了没 不行的话用MHDD低格一下 在分区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你用U盘引导肯定能安装系统,不信你试一下,这肯定不是办法呀!!兄弟给你一个最快的方法吧!!    直接用光驱去安装,肯定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说过了,至于为什么,下面再去讨论吧,先搞好再说!!!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diskgen重建mbr后就能解决的啊  不行你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这个好像真是个问题,我这个月碰到过二台,也纠结了好久,换三个硬盘,二个都是出现J,一个有时不出现J,有时出现J,但三个硬盘都确定是好的,最后换了一块主板变OK了。因为当时有客户没刷BIOS,把拆下来的主板在裸机不用机箱,接上硬盘装系统一切正常,后来旧板也卖了,二个一直都现在都没找过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动它,觉得很神经。

网友:
重建MBR也没效果,但是有时换一个硬盘,又能正常启动,但有时又会出现J_,现在也没真正找到原因。

网友:
这个故障见过好多次了,可以肯定不是硬件的问题 ,系统没装好吧

网友:
电源换过没

网友D:
这一问题我三次都是用光盘安装方式解决的,一定要用微软的分区工具分区才能解决!  换硬盘的话,你如果还是用GHOST方式分区安装也是没用的,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换下系统 换个GHOST系统或者光盘安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哪位大神知道这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建议把外设全部拔掉 看下什么情况 然后换自己的硬盘 看看是否还是一样 要是一样的话 就是硬盘控制模块问题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仔细看我的发东西,都重建了N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引导的问题 ,好几台了, 一开始也是都试个   后面是  重新分区,  把原来的C盘分区  分小点就ok了

楼上的这几位说的都没用,有那么简单,我早就处理过了,不看我发东西,光知道重复那些没用的话。

网友:
有时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换个硬盘试试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呢 看下供电多对多购不

硬盘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问题我三次都是用光盘安装方式解决的,一定要用微软的分区工具分区才能解决!  换硬盘的话,你如果还是 ...

是的,英伟达的芯片组的这板子,有些就不能用ghost,只能用安装版的。不过叫人郁闷的就是,ghost装完后,把mbr都修复了再启动就是好的,关机再启动第二次就不行了。什么原因还没找出来

网友E:
楼主试试 进BIOS 调试一下第一引导项为硬盘?? 貌似用U盘做完系统 拔掉后 不会选择硬盘为第一启动项??

网友:
进pe看下j盘 分给什么设备 有时候光驱也会 卡哪边 一般出这问题都是带ide 主板

网友:
这个确定是主板出问题了,但是具体就不知道了,我们是保修了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次 我是在BIOS里面调试的  CPU的功率超过原CPU的功率(W) 调回正常后 开就就没出现那个"J"的字母了 后来就直接进系统的

PS一句:遇到这种问题 像BIOS放电啊 恢复出厂设置都没有用 唯一的办法只能进BIOS调试!

网友:
放电试一下,然后换一下SATA线试一下

网友:
楼主现在解决了嘛?          上次遇到低格一下确实好了! 楼主找到新方法了嘛 求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次 我是在BIOS里面调试的  CPU的功率超过原CPU的功率(W) 调回正常后 开就就没出现 ...

这个机子是用安装版的XP解决的,ghost的哪个盘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是用安装版的XP解决的,ghost的哪个盘都不行。

噢!谢谢分享

网友: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把系统装到别的分区,谁知道就好了

网友:
用MHDD 代格一下,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试 进BIOS 调试一下第一引导项为硬盘?? 貌似用U盘做完系统 拔掉后 不会选择硬盘为第一启动项??

这位朋友提醒了我,当第一起动项为U盘时,重起电脑时若USB接口插有其它U盘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印象中好象碰到过!楼主检查一下各USB接口是否插有其它U盘?

网友H:
品牌机容易这样,大白菜PE 启动引导修复就可以了。或者 不要用DISKG分区。直接用ISO里面的那种HD4.GHO分区安装就行了。。。解决了好几百次了

网友:
这破主板桥可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品牌机容易这样,大白菜PE 启动引导修复就可以了。或者 不要用DISKG分区。直接用ISO里面的那种HD4.GHO分区 ...

大白菜的也用了,修复mbr又不是怎么难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不要用大白菜了,换别的就好了

网友:
用的大白菜还是最新版本的吧,果断换掉

网友:
引导问题  我遇到几次 重建也没有  最后光盘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