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USB口全部都不能用

楼主(2014-09-23):
有哪位大侠修过联想SL410K USB口全部都不能用吗  ,南桥换过几个了,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供电5V  正常。正常进系统,键盘和触摸板都正常 声音上网那些也正常

网友:
另外BIOS 刷过了

网友:
有一个24 的芯片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BIOS里USB设置瞅了吗?

网友:
USB的时钟也是进南桥的, 既然换过几个南桥了, 很可能是USB的时钟没有正常进南桥

网友:
查南桥内部usb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48M的时钟有没有

网友:
查时钟及查一下南桥背面的那些保险,看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
USB模块的时钟、精密电阻正常不……

网友:
南桥,时钟上电路和, USB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