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暗屏

楼主(2014-09-23):
Z370暗屏,外接不显示、、、、、、

网友:
直接吹显卡。

网友:
屏上无3.3v

网友:
屏上没有3.3v

网友A:
外接都不显,你还看什么屏上电压。

网友:
我是新手

网友:
确定是暗屏?如果只是暗屏,运行全部正常的话可以修亮屏就行了,但是你这个外接不亮,你确定你的显示是能接亮,有些组装的显示器是接不亮,原装显示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都不显,你还看什么屏上电压。

加焊过还是一样啊

网友:
Lenovo都可以看到的,外接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都不显,你还看什么屏上电压。

Lenovo都可以看到的,外接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改了,强行让背光亮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背光供电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