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将MS-7352 G33 主板硬改 上至强E5345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看到网络教材的771硬改775 的教程 我心血来潮 手里恰好  有个至强x3350 和  MS-7352主板  万事俱备只差东风啦! 准备导电胶和绝缘漆去吧 在淘宝订购了这两样 回来就学着教材自己慢慢弄 可是咋弄都失败原因 导电漆涂抹好干了 在上绝缘漆 烘干在上导电胶 将CPU的两点也都弄好了但是不下心就会碰掉 心里那个凉啊,于是想到改板子 因为目的就一个 完成L5 M5的两点交换就可以了 那我就看看板子的背部走线吧 对应点找到了 剩下就是切线 接线完成转换就是了 那在哪里切线是关键 因为切完还需要焊接上 所以我仔细观察了这走线 决定在这俩位置切断 在蓝色位置割断 然后将俩条垂直连在一起 就完成了一个L5换成M5啦 剩下的一根在L1的圆点处直接飞线到 垂直的俩跳线割断的 弯曲处 这样就完成了两个点的交换 你学会了吗 ? 那么我们再把CPU 座子的两边卡去掉,注意 CPU的方向 然后压好上号散热器 接好所有加电测试一下吧!你学会了吗?更正一下啊 下图的L2 M2 其实是L5 M5 我在做几号到时候记差了 还请看官多多担待些 另附上此板的BIOS 作为失误补偿 谢谢大家!

ms-7352 ver1.0.rar

网友:
很好的帖子,有机会试下,    今天没分了明天补上,   顶

网友:
实在不理解,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这明明就是  “我是大笨熊”啊  连诊断卡都认出来了  771改好了啊  胶也硬了吗?

网友:
这个教程在哪里啊,给下连接看看

网友:
网上有卖那个贴的,,有改座子的方法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稳定吗

网友:
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
不会吧这行利害

网友:
楼主最好把教程内容及改的方法讲述一下。只给图片,既使我有跟你一样的U与板子也不敢照图片改呀。

网友A:
佰诚 ,终于看到你的帖子了,虽然你把我T出群了 但是我还是给你加分吧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佰诚 ,终于看到你的帖子了,虽然你把我T出群了 但是我还是给你加分吧

呵呵在淘气 你还会挨揍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在淘气 你还会挨揍 呵呵

知道我是谁吗?你看看就我一个人给你加分,把你给群里分享的PDF分享迅维网  蛮好的

网友:
真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