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4-09-23):
cq32 内屏不显示,焊过显卡。有修过的师傅吧?

网友:
量量屏线是否有断线的

网友:
测屏供电   打下LVDS 阻值    屏接口那研究

网友:
一句话发帖  ?这种贴下次不要发
建议查下 屏屏线 显卡等
修本子不是加焊就结束了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呢?你这贴就发这一句,谁能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