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惠普 1320N 卡纸 维修,新手拆装要细心,,,

楼主(2014-09-23):
新手可以看看,有拆机图解
今天基地办公室,一台打印机被学员拆过装回后,拿到办公室使用,反映卡纸。

试机发现纸张卡在定影部分,打开机器后盖后,发现纸张已经走出一半
如下图

打开后盖打印,能正常出纸,进过观察发现,定影组件负责出纸的齿轮不转,导致纸张不能走出打印机。

故障排除过程如下

拆机步骤1,从机器后面入手,先拆机器左侧盖子,
如图

拆机2,拆机器右侧盖子
如图

拆机3  拆机器后面盖子
如图

拆机4  拆机器后面 盖子2
如图

拆机5  拆机器顶部盖子
如图

拆机6  拆机器顶部盖子
如图

拆机7  拆机器顶部盖子
如图

拆机8   拆卸输纸齿轮组
如图

拆机9  拆卸输纸齿轮组
如图

齿轮组的位置区分,1320N 这款机子,以前修过,黑白齿轮装反,也会导致不出纸。
如图

查看齿轮组,发现齿轮并无装反
经观察发现故障所在
如图

打上螺丝后,
如图

试机,能正常出纸,故障排除
如图

 会员14782482元2022-12-30 23:56
 会员14777542元2022-12-27 12:35
 会员8252762元2022-11-17 19:03
 会员14595852元2022-9-22 17:41

网友:
     问题细心观察

网友:
亲眼见到的 发现老师判断问题好快,直中目标

网友:
老师直接把问题秒杀了

网友A:
这机器我都没修过呢!下回我可得注意这黑白齿轮了!

网友B:
这个型号我也拆过,楼主写的好仔细

网友C:
不错我打印机都没有修过

网友D:
打印机电路和笔记本哪个难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电路和笔记本哪个难修

打印机电路故障很少,机械故障 居多,开关电源板是可以修的,主控制板大多换板,价格也不贵,资料不好找,业内极少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打印机都没有修过

可以接触一下,如果想接一些  公司,工厂,企业的维修业务,这个必须懂,,目前做维修业务,也就这些地方利润最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我也拆过,楼主写的好仔细

谢谢夸奖,仔细是应该的,有时间你也可以发些打印机维修的帖子,一起交流一下啊,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都没修过呢!下回我可得注意这黑白齿轮了!

恩,互相交流一下,才进步的更快,期待你的打印机维修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夸奖,仔细是应该的,有时间你也可以发些打印机维修的帖子,一起交流一下啊,有交流才有进步

可以的,过一段时间搞几个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电路故障很少,机械故障 居多,开关电源板是可以修的,主控制板大多换板,价格也不贵,资料不好找 ...

我们公司的打印机主板不良基本都是报废,除非ITC测试仪 能测出来的故障  很好修,不知道市场的故障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打印机主板不良基本都是报废,除非ITC测试仪 能测出来的故障  很好修,不知道市场的故障好解决 ...

市场上主板遇到故障多数也是报废 ,直接更换主板,    你们使用ITC测试仪测试,一定是生产工厂咯,  市场上常见机器资料都不好找,有木有 厂家内部资料 共享一下,

网友:
赞一个 打印机拆装麻烦

网友:
哈哈,拆了剩一堆螺丝的好习惯

网友:
不错, 胆大心细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

网友:
以后要是碰到这些东西说不定还能搞搞!

网友:
看来打印机真的多是机械故障,学习学习,修打印机也有利润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个这个问题是人为的吗!~~学员们没有上好螺丝导致的吗~~~呵呵不太懂答应机

网友:
不错,如果是我也得看两个小时~不过现在的我通常不会烦

不装螺丝的错误了~

网友:
学习当中太牛了

网友:
额  怎么里面的螺丝会没有了   久了会自动掉落?

网友:
下次遇到这机器可以修了

网友:
没搞过打印机

网友:
老师,俺来晚了!

网友:
这是多少时间的积累和经验啊,楼主修的好快,找到故障准确

网友:
经验来的,看卡在哪里就查哪里

网友:
老板真聪明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我有个打印机有时候脱机怎么回事

网友:
打印机,没修过  佩服楼主的技术。自己也想接触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