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4-09-23):
有时可以进系统,但不定时重启。有时过了logo直接黑屏重启,所有配件都换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华硕的板子,故障有时很怪,,,

网友:
估计又是哪个822不稳定

网友:
GA-H61M-DS2 网络状态打叹号

  我手里有块技嘉的  进系统 pe 就重启  现在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此版有个通病,CPU供电旁边的822性能不良引起自动复位,

网友:
我的是不一定开机,开机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版有个通病,CPU供电旁边的822性能不良引起自动复位,

能帮忙给标下822的位置吗,谢谢!

网友:
找到图纸慢慢看呗

网友:
我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给标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822小排阻在这个电容旁边,我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给标下822的位置吗,谢谢!

cpu fan下面那个这个g41板子好多型号

网友C:
风扇插座下面那个822回引起没复位 或没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插座下面那个822回引起没复位 或没cpu供电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之前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还以为是桥

网友D:
不是桥,的确是822排阻,感谢楼上的帮助

网友:
之前有个板也这样 也没有修好!

网友:
摸摸网卡声卡是否发烫,拆掉 看看

网友:
经验 吸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桥,的确是822排阻,感谢楼上的帮助

你是换哪个822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