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进系统掉电,求高手!

楼主(2014-09-23):
一台联想V360机,客户拿来是开机进系统就掉电,待机电流也很高(0.362)。在论坛上看这种机是通病,拆机后看到CPU后面有4个乌龟壳,用手摸,上管烫手,拆下来里面有明显烧黑。因手头无这种元件,论坛上说这种机爱坏乌龟壳跟ISL62882供电IC,在网上定了几个,回来换上后,开机没有显示了,CPU只有0.88V的电压,电流跑到0.820不动了,本本有显时我测过CPU是1.0几V的,我以为是我没换好,又换了几次,还是一样,无思路了,请高手,

网友A:
你搞到其他东西了吧 之前不是都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到其他东西了吧 之前不是都可以开机的

开始我也这么想的,认真看了IC周围,都没有掉件啊。现在开机CPU只有0.88V 的供电了,修晕了,所以求思路。

网友:
我有台同楼主一样,后换左CPU就不掉电,但是点关机后不断电风扇在转。。。。。电流在0。8A

网友:
铁壳的供电芯片也给换了

网友:
这种烧CPU供电部分的。最好是芯片管子全都换了。

网友B:
换个CPU试试看就知道了~~!这管子爱搞U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看就知道了~~!这管子爱搞U的

U换过了,还是一样的,吧这个本本的U放到别的本本上能用

网友:
在把原来的件换回去试试,如果能开机,就是你没换好或定的件有问题,如果还不能开机,就按时序查吧

网友:
把ISL62882在换个    网上买的确定是好的吗?  找个旧的装上

网友:
刷个BIOS试下看

网友:
总算是修好了,哎,最后还是乌龟壳的问题,不知道是买的不行还是焊接技术没过关,换了N次还是一样的,拆下来测又没坏,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还是用R474改的,注:这个改的时候不能用接线的方法,要不很烫,我改的时候移开两个电容再吧R474贴上去的,目前正常使用。在这感谢提出看法的朋友,谢谢!

网友:
楼主,R474是什么东西呀,能说明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