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61P宽屏集显的电路图和点位图

楼主(2014-09-23):
求一套IBM T61P的电路图点位图,机器为15.4的宽屏高分(1920*1200),主板板号为42W7875 (44C4238)、集显。

网友A:
T61P的网上能找到,,,但板号不一定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1P的网上能找到,,,但板号不一定完全一样

这款主板有一个特点:安全芯片U46是一只8脚IC、型号为PCA24S08。

网友:
为了保险还是去淘宝买吧 五块钱,总比百度找好多都是标题党好多了

网友B:
楼主这么板子还修啊。直接换吧

网友:
这个有啊。

网友C:
这个就是T61 154宽屏集成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板子还修啊。直接换吧

不是修复它,主板是能点亮的,而是需要改为FSB1066,要查找CPU_BSEL1及相关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T61 154宽屏集成的点位图

非常感谢,已经查看了U46就是安全芯片PCA24S08,表明它与主板实物应该是一致的。
请问还有T61P宽屏集显的电路图吗?PDF格式的。

网友:
这款不亮机 有没有啥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