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不开机

楼主(2014-09-23):
华硕M5A78L-M LX 不开机 经测第8孔PS OK 对地阻值无穷大,PW+有3.3V待机电压,RS也有3.3V电压,PW对地阻值1600 请问是哪里出的问题。
华硕

网友:
华硕的都没有图纸,,能找到过孔不通,真还是不容易

网友:
没图纸真困难,孔不好找,唉。

网友:
新的一般没图纸

网友:
这内容说的太简单了,我都看不太懂啊,

网友:
围绕着IO和桥周边的822排阻去戳,说不定会找到故障哦

网友:
开机条件,看看有没有3VSB 再看32.768晶振有没有起振,还有南桥复位信号,cmos跳线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