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触发掉电,无集显,求助~~

楼主(2014-09-23):
一块华硕P8H61-M-LX3的板子,触发后掉电,测瞬间电压都正常,只有集显没有,现在是不知道集显是否要跑码后才出还是上电马上就出,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帮忙测一下,如果是跑电就出,就请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方向,已经没有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4-9-24 16:52):
有新发现在,不装BIOS芯片,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停,又转一下停,重复这个动作,装BIOS芯片,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停,就没有动作了!!!刷过BIOS,求解

网友:
跑码后才出集显供电。

网友A:
GA-H61M-DS2 网络状态打叹号

  强制  上电 看哪个元件发烫 重点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  上电 看哪个元件发烫 重点排查

试过,没有元件发热,点图上所有电压的测试点基本都测过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A:
GA-H61M-DS2 网络状态打叹号

引用 网友B:
试过,没有元件发热,点图上所有电压的测试点基本都测过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掉电后 还能触 发 吗

网友C:
刷bios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也是这种故障,请问楼主的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 还能触 发 吗

可以的,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看什么情况

BIOS刚又刷 了,官方的,别人上传的都试过了,现在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我 的 也是 这个故障啊 ,各位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E:
去掉4口供电,开机看看,不掉就好说了,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去掉4口供电,开机看看,不掉就好说了,你懂的

可是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是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打各大供电阻值看看,不要忘了顺便打打24P接口的阻值,这种情况是短路保护啊!找出短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各大供电阻值看看,不要忘了顺便打打24P接口的阻值,这种情况是短路保护啊!找出短路点

你看我描述的就应该知道不可能是短路拉,电压都正常,PG都出了,你说的CPU  4Pin短路现象都不是这样好吗

网友F:
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
我也修到过没解决

网友:
华硕的H61喜欢坏CPU,现在遇到华硕H61的我都必须先换个CPU再说,BIOS用显波器看第一脚,只闪一次波形的,百分百CPU坏掉了。还有这板喜欢坏总线供电和CPU电供电左下第后一相(有驱动IC的那组,就是告近显卡插座的那组)

网友:
我也想过,但是手上没有,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也是这种故障,请问楼主的修好没有

没好,你试过把BIOS芯片拆下来吗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H61的主板 只要一点 不正常 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CPU坏了吧??????

确定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好,你试过把BIOS芯片拆下来吗

为什么要拆BIOS芯片下来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拆BIOS芯片下来 ??

你修好没,我修好了, 主题不知道怎么改已解决,给你个提示:P_VCOPE_VRHOT_10要为高,给南桥的,1V左右正常

网友:
换BIOS芯片在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没,我修好了, 主题不知道怎么改已解决,给你个提示:P_VCOPE_VRHOT_10要为高,给南桥的,1V左右 ...

   客户不搞了。。。没修好。。。 你拍个图,到底是哪问题,下次碰到就不会错过了。。

网友:
P_VCOPE_VRHOT_10 是哪里测得的, 没图纸啊, 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好没,我修好了, 主题不知道怎么改已解决,给你个提示:P_VCOPE_VRHOT_10要为高,给南桥的,1V左右 ...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12-07):
P_VCOPE_VRHOT_10  这个是在那个位置的

网友:
就是没搞好

网友:
不会又是822排阻吧?

网友:
集显供电没出来这么快的,但是你也要测一下它的上下MOS,打一下组织。这些有问题也会引起你说的这个情况的。

网友:
你可以插个独显测试啊。插独显以后集显供电是不会出了的。

网友:
楼主  这块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2015-01-06):
直接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