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谁修过开2次都可以亮机第3次就不行了

楼主(2014-09-23):
y510谁修过开2次都可以亮机第3次就不行了     从0.6掉电到0.08  51020发烫我查了供电正常  有线性

网友:
现在修好了嘛?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发烫那么必然线性电压负载过重,可以采用烧机法排除3v 或者5V线性电压哪个负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