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3000左右的示波器,大神们推荐一下

楼主(2014-09-23):
如标题。想买个3000左右的示波器,大神们推荐一下

网友:
除了DS1104Z,似乎这个价位没得什么选择了

网友:
普源的随便选个都够用的。

网友:
3000左右的何不看看泰克TBS110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304167265

网友:
二手数字存储的一千都不到了

网友:
谢谢了。忘了说我喜欢模拟的,有没有好用的啊

网友:
现在模拟的没有新货了,二手的,楼主可以考虑下 泰克2465系列,2000都不到。不过,为什么不买泰克新款的呢?价格不贵呀。

网友A:
呵呵,谢谢啊,。在考虑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啊,。在考虑下吧

数字示波器能接近摸拟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就买带数字荧光功能的

5VALW 波形

32.768Khz晶振波形

CPU 333Mhz 时钟波形

实际应用中笔记本触发后掉电,某路供电没输出,测其场管G极波形

网友:
用一千多点的100M的就可以的   安泰信

网友:
国产货安泰信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能接近摸拟示波器的显示效果,就买带数字荧光功能的

谢谢了。这种多少钱啊

网友:
其实安泰信也不是一塌糊涂啊!价格很亲民搞不懂为什么没人用总觉得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这种多少钱啊

图上的是普源DS2072A 2G采样、双踪的约4800元
另一款比较接近的,普源DS1074Z 1G采样,4踪的约2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