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enovo

楼主(2014-09-23):
修到一套联想19寸宽屏的显示器,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判断思路是电源供电问题和驱动板MCU坏,或者程序有问题,后来打开盖子,给电源板通电,用万用表测量输出有12v,5v供电,后查按键板有4.2V的电压,那问题就出在MCU上,取下准备刷程序,编程器提示6脚不良,试了几次还是这种情况,判断MCU坏了,后来坏了一个新的,换上,程序用了原来的程序,开机显示图像,成功维修。

网友:
买mcu还不如直接买个驱动板呢,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