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E 不触发

楼主(2014-09-23):
  文字帖 无图   有耐心看的  就看  别骂人  搜论坛帖子  有相关 帖子 故障原因都是一样的 一颗100uf电容的问题

  机器状态时 按开关键 触发指示灯亮  不上电

测待机3.3  5V 均正常   开关键之后PWRBTN 到南桥正常 SUSC#  SUSB#  无  怀疑南桥问题更换南桥 之后暂时 正常开机  冷机 之后 状态回到解放前  怀疑南桥周边器件热稳定性不良  用850吹桥十秒 正常上电  多次尝试大概锁定在南桥 晶振周边    更换晶振   谐振电容 故障依旧     没有维修方向 开始查帖子  找到相关帖子 说 南桥边一颗大电容的问题  用示波器测 与电容相连电感 插电源瞬间有电压 迅速掉下来了     果断更换电容    插电源 这个电容 有1.25V 电压  多次尝试 安装拆下这颗电容  确定问题所在  至此修复

总结 :   K42DE 待机 有个1.25V 电压供给南桥内部同时会产生一个PG 供后续电路使用(无图猜测求验证) 问题所在就是 电容出故障 1.25V电压不能起来 导致待机不完整  触发不上电   电容实在跳线PJP8202 PJP8201旁边  这机子 维修难度就在无图纸  待机状态与一般机器略有差别 检修麻烦

网友A:
可以找类似的图纸看看,比如K42JR,论坛里有这个图纸

网友:
华硕机电容问题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类似的图纸看看,比如K42JR,论坛里有这个图纸

  哦   这个 找类似的只能参考   具体找某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 k42jr  是不是INTEL 平台的啊  这个是AMD 平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这个 找类似的只能参考   具体找某个东西还是挺麻烦的 k42jr  是不是INTEL 平台的啊  这个是AMD  ...

可以找类似的图纸

网友:
华硕的机器通病吧?

网友:
最怕无图纸了,修得头疼

网友:
楼主没图纸怎么修的了呢,楼主修的功夫还挺厉害的

网友:
看完此贴印象加深!

网友:
多谢大师指点 我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是换那个电容好的

网友:
各位大神 那个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电容换了就好 R8202旁边的那个

网友(2014-10-2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修好了 ,给后面的朋友说一下  是那个黑色电容,容量100的那个

网友:
这个问题早就有人说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