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0A进XP掉电怪现象

楼主(2014-09-23):
今天接一笔记本开机不显,看电流是显卡问题。加焊完可以显示,就是XP系统进度条滚动2次掉电。

PE下玩半天没事,DOS下也没问题。硬盘无坏道。

感觉散热做的还好,求助,请给个思路啥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4-9-24 22:40):
问题解决。说来惭愧啊问题出在我的电流表上。今晚实在没思路了加之喝了点酒懒得做BGA了。去朋友店里试机,一点不掉电。他判断我电流旋钮没有打到最大的问题。回家打到最大还掉电,换原装适配器不掉电。郁闷~~看样我的电流表坏了。奇怪的是电流表接别的笔记本不掉电,电源头也换过了。奇怪了.......

网友A:
还是显卡没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没焊好。

但是PE下和DOS下正常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一个问题就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PE下和DOS下正常啊

这两种状态下是不加载显卡驱动的!进XP要加载驱动。

网友C:
硬盘换了做系统,屏蔽温控,安全模式看看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状态下是不加载显卡驱动的!进XP要加载驱动。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换了做系统,屏蔽温控,安全模式看看等等

我试试。谢谢~

网友:
应该是加载显卡驱动时出错了,进安全模式试试,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楼上所说,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 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状态下是不加载显卡驱动的!进XP要加载驱动。

楼主 换个系统试试呢

网友:
进BIOS掉电吗?测下CPU电压稳吗?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字符转图形是出错了

网友D:
如果是我也会先选择换系统,然后再换显卡,不知楼主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也会先选择换系统,然后再换显卡,不知楼主是怎么做的

问题解决。说来惭愧啊问题出在我的电流表上。今晚实在没思路了加之喝了点酒懒得做BGA了。去朋友店里试机,一点不掉电。他判断我电流旋钮没有打到最大的问题。回家打到最大还掉电,换原装适配器不掉电。郁闷~~看样我的电流表坏了。奇怪的是电流表接别的笔记本不掉电,电源头也换过了。奇怪了.......

网友E:
直接换显卡,要么重植,这么个小问题还这么费劲做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显卡,要么重植,这么个小问题还这么费劲做啥呢~~~

问题解决。说来惭愧啊问题出在我的电流表上。今晚实在没思路了加之喝了点酒懒得做BGA了。去朋友店里试机,一点不掉电。他判断我电流旋钮没有打到最大的问题。回家打到最大还掉电,换原装适配器不掉电。郁闷~~看样我的电流表坏了。奇怪的是电流表接别的笔记本不掉电,电源头也换过了。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