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大短路拆电容之隐患

楼主(2014-09-23):
G470机子同事拆完后给我说大短路而且内存条也烧了,PQ501 PC503 PC502 短了, 拆了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然后就换了个上管上去,

网友A:
老是图片传不上,故障图片看不到了 ,哎。写了1个多小时白搞了 ,。

网友B:
4.7UF的电容都不装?起码也得装一个呀!要是PC504拆了不装还凑合!

网友:
看心情 好就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UF的电容都不装?起码也得装一个呀!要是PC504拆了不装还凑合!

呵呵,以前修的都没有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是图片传不上,故障图片看不到了 ,哎。写了1个多小时白搞了 ,。

以前偷懒习惯了 。

网友:
怎么回到自己上面去 了 。

网友:
粗心不得,还是细心好

网友:
楼主,维修真是神速,。

网友:
基本从来没有补过!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赞一个

网友:
我以前也偶尔不装电容的 下次还是装上吧

网友(2015-03-11):
基本都要不上 安全一点!

网友:
我今天还偷懒没装呢。。。

网友:
修大短我都是烧出来的,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方法修的这么神速,求楼主赐教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