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索尼双核本更换南桥开机报错 求助大神啊

楼主(2014-09-23):
一台索尼双核本 来的时候说 USB用不了  用表测USB数据引脚短路  南桥坏了  换了南桥  能点亮了  但是开机报错 按F1 能正常进系统   南桥型号是  NH82801HBM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开机报错内容为: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5, Device:08,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5, Device:08,Function:01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5, Device:08,Function:02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5, Device:08,Function:03
Press<F1>to resume <F2>to setup

意思好像是说  PCI  设备有冲突  报错  把无线网卡拆了 还是一样 换了 还是一样  BIOS 重置还是一样
南桥刚换的新的

网友:
最好是把南桥再加焊一下,确定南桥焊接良好,怕南桥没 做好

网友:
再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了2个  南桥加焊了 3次  还是 涛声依旧

网友:
我感觉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虽然 按 F1 能进 系统 但是 进去 卡的要命  CPU 使用率非常高

网友:
难道是 南桥附近掉件了? 谁有这个板子  帮我看下 南桥附近的和背面的图片  感激不敬

网友:
看下USB供电芯片有没有微短路   或者挂在南桥下的 外设有没有出问题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东芝的就是USB5V转换管出的问题引起包错进系统卡

网友:
这种问题要么是5V供电转换延迟了,要么是系统坏了 系统坏的可能性很大  碰到过好几个改BIOS不好的换系统就好了

网友:
外设 全都拆了  裸板测试也是一眼  换了一个新硬盘 也换了2个系统都是一样  关机是不装硬盘也是报错  跟 硬盘没关系吧

网友:
有没有码片啊,

网友:
测一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楼主好了后 分享下结果

网友:
看下USB供电芯片有没有微短路   或者挂在南桥下的 外设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PCI控制器的问题,要拆键盘控制器,或者触摸板的控制芯片拆掉试试。

网友:
同意 “上次遇到一台东芝的就是USB5V转换管出的问题引起包错进系统卡”

建议先检查USB 相关,接口和芯片。   然后刷老一点的BIOS试试,不要用新版本。 再不行重换南桥。

修好请回复

网友:
目前还在查找问题中    已近有了进展    完全修复后我会奉上所有维修过程

网友:
问题找到了  但是比较严重   最后跟客户协商 换主板了

网友:
问题就是 南桥下面 板层中间断线 之前进过水

网友:
这个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换主板了?
这个问题估计是那个新换的南桥不大合格。才导致后续的这些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pci设备,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可能换上去的芯片坏的,PCI的总线设备检查一下

网友:
换个确定好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