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usb over current on hc port

楼主(2014-09-24):
开机出现 usb over current on hc port  按F1 设置BIOS
测量USB 供电5V 有  数据脚打值576左右   求维修思路
PS: 拆掉USB供电脚的 滤波电容 会不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A:
英文得意思usb 有过流现象,不一定治的是usb接口,也可能是挂在usb 上的其他设备,还有拆usb的供电滤波电容,一般不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得意思usb 有过流现象,不一定治的是usb接口,也可能是挂在usb 上的其他设备,还有拆usb的供电滤波电容 ...

所有外接USB 设备都拆掉了  打值都正常 是不是考虑限流芯片?

网友:
限流芯片也测了 一切正常  莫非 南桥》?!!

网友:
附带 图纸一份

GC2A-MONTEVINA_GM_6 2L_0409.pdf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给我修的话也不知道怎么绝决了

网友:
原来英文是那个意思呀,过流是不是有轻微漏电引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