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2007FP 黑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4):
使用中 突然黑屏 指示灯 全灭 没有橙色灯亮和电源绿灯及数字绿灯亮的现象!
黑屏一会就自动重启有DELL 蓝色字样出现然后又可以用了

有时候 显示器 频繁 重启 最后彻底黑屏,按电源键 开不了机。拔掉电源线放置一段时间 再开电源键又可以用了,没多久又黑屏

电源线 数据线都换到别的显示器试过都是好的

网友:
1年多前 也坏过一次,黑屏 点不亮,开机 没有开机画面,绿色指示灯亮两个 ,维修师傅说 这个机器板子 设计有缺陷 , ,他们都修了几百台了。然后给修好了,说换了主芯片,这个 板子上面没有看出来,只看到有几个三极管还是什么元件有换过痕迹。师傅说这个显示器坏,主芯片肯定坏的,他们改良了一下线路,以后不会USB板输出电压过高,烧驱动板内存和MCU。

这次故障,显示器要不频繁重启,重启后有开机画面,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候能用时间长点,有时候时间短,然后黑屏。黑屏后,按电源键无法关机 开机,指示灯全部灭的。正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期间电源键可以开关机,正常使用时电源键绿色 数字键2 绿色。待机时,电源指示灯橙色。

这次也问了上次的维修师傅,说主芯片涨价了,他们不修了,至于改良了,为什么现在又黑屏,这个不能保证!问了别家,也说可以修复,改良板子,维修方法可能不一样,修过的 都没有再烧板子的情况!查不出根源,还会坏,他们可以修复,还可以升级!

想请教一下 论坛里的专家,DELL 这个机器 是不是有这个缺陷?如何彻底修复这种故障?还有没有修复的价值?

机器2006年产的(MADE IN ,三星屏,后面几年生产的USB板子,是不是改良过了,不会烧驱动板,可不可以买08年09年生产的拆机的板子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