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4-09-24):
机器:ASUS WS7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拆机测个测试点阻值正常,接可调电源触发测个供电电压正常,在测量CPU复位时发现没有,因为CPU的复位是由北桥发出的。见下图:

经测量北桥的时钟复位均正常。接下来测量北桥的供电。见下图:

除了图片6中的+1.25VS_HPLL电压不正常外其他的均正常。
那么看看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见下图:

这个电压是由+1.25VS通过电感L5739转换来的。见下图:

由于+1.25VS电压正常,可以判断是电感L5793的问题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不通。也不管了找一个换上。见下图:

开机测试CPU的复位出来了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咱能别这么叼吗?我现在还看不懂芯片的工作条件,什么时候我能和你一样的水平也能混上一口好饭吃了,就这么几下一查,点位一看,就修好了,偶像啊

网友:
楼主太牛叉了,发的每个贴都看过了,很好,现在都是版主了

网友:
没分加了,下次补上,楼主你能再牛点吗,太厉害了,华硕有点位就是好弄

网友:
真厉害,看得我都有点晕,什么时候抽空我也去实地学习去

网友A:
cpu复位在哪测如何判断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在哪测如何判断有没有

假负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呀。。。。。

学习了,不过得准备都少假负载应付各式各样的本

网友:
楼主牛B,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牛B,学习了

天意wx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熟练啊,一看就是老手啊,后推来维修的,

网友:
呵呵,什么时候都升版主了啊   有前途

网友:
看来理论知识得过关呀

网友:
楼主你是把北桥的供电全测一遍吗》

网友:
要是这些电感在北桥旁边还好一个个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看来不擅长文采啊

网友:
这时序,点位修的太专业了

网友:
开机电路,怎么还要CPU复位的?

网友:
这个不会不触发的

网友:
是开机不显示吧。  开机无反应就是不触发了    不过楼主技术真厉害   看你的帖子都是各种秒杀!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看得我头晕眼花的,电路图看不懂啊,要考虑有时间去迅维培训一下了

网友:
秒杀啊,一气呵成。

网友:
楼主修机很细心呀   理论很强

网友:
可以开机吧

网友:
能说下电流的反应吗

网友:
电流原来是多少

网友:
华硕的板子 三无产品了 现在

网友:
   这个故障并不容易  但是你叙述的简单易懂   版主就是版主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