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4):
暗屏故障维修步骤。

网友A:
1,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2,外接灯管看灯管是不是全亮!有的可能是相应的升压变压器或灯管接口附近的电容坏!
3,测升压部分贴片MOS有无短路或烧毁!12V到高压板的保险是否完好!
4,测驱动板给高压板的EN开启电压有没有!
维修经验,个人见解!仅供参考!觉得有用,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2,外接灯管看灯管是不是全亮!有的可能是相应的升压变压器或灯管接口附近的电容坏 ...

经验呀!都整出1234来了!以前遇到这问题就直接改高压板了!大部分没事,有的驱动板那个EN是低电压触发就晕了!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呀!都整出1234来了!以前遇到这问题就直接改高压板了!大部分没事,有的驱动板那个EN是低电压触发就 ...

低电压触发的也能改,论坛上有个朋友告诉过我,把屏供电接到后改的高压板EN上也行!
不过本人还是喜欢把原来的修复,不喜欢改高压板!实在没办法了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呀!都整出1234来了!以前遇到这问题就直接改高压板了!大部分没事,有的驱动板那个EN是低电压触发就 ...

背光开启电压一般是3.3V以上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