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ONY SVE141C11T SVE14128CCW BIOS

楼主(2014-09-24):
发个绝对好用的 索尼 SONY  SVE141C11T   BIOS
索尼 SONY  型号:SVE141C11T (BIOS)   销售编号:SVE14128CCW   板号:DAOHK6MB6GO     MBX-268     REV:G
按下:ASSIST按键进入索尼BIOS等设置。 Serial:27556095-9000265    Service Tag:C10FYLL5
BIOS Version: R0150D5
ME Version: 8.1.0.1248
此机配置:南桥芯片组:英特尔 HM76   内存:4G   硬盘:750GB   CPU:三代I5-3210M   显卡:AMD HD 7500M/7600M

不好意思论坛附件上传不了,等稍后上传

网友:
再次说明此BIOS是AMD独显机器上备份的,显卡:AMD HD 7500M/7600M。配置是英特尔 HM76   内存:4G   硬盘:750GB   CPU:三代I5-3210M   ,不要刷错!

网友:
我的也是AMD 刷了试试了  下了个刷上有变化不显示

网友(2014-11-03):
我的是I3的,之前刷了个不识别硬盘光驱U盘,进不了BIOS

网友:
我的2代I3的,

网友:
好用谢谢走了弯路就是

网友(2017-11-15):
索尼笔记本太乱了,我的也是2代CPU,不认无线网卡。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是软件备份的还是Flash拆下来直接读取的?

网友(2018-03-08):
引用 网友A:
索尼 SONY  SVE141C11T   BIOS
大家好,BIOS现已上传,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楼主的资料已经帮我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2018-04-17):
我的现在是反复掉电重启,不知道能不能行,来试一试

网友B(2019-08-25):
这个是第四个,终于能进BIOS设置了,前面几个都不行,进系统不能打显卡驱动,希望这个可以

补充内容 (2019-8-25 18:09):
这个BIOS成功打上驱动

网友(2020-04-25):
大佬这个BIOS怎么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第四个,终于能进BIOS设置了,前面几个都不行,进系统不能打显卡驱动,希望这个可以

补充内容 (2019 ...

请问这个BIOS如何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BIOS如何刷?

???不会吧,编程器会用没,RT809F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编程器会用没,RT809F之类的

编程器刷入?有WIN系统下输入的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编程器会用没,RT809F之类的

大佬请问是拆芯片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是拆芯片刷吗?

还在搞这个BIOS,毅力不错啊!
这个坛子里BIOS基本都是拆芯片下来到编程器上刷,我们可以称之为硬刷。
在系统下用软件方法刷的则为软刷。坛子里的都是硬刷,软刷少之又少,为何,如果能开机了我还浪费那么多精力搞东搞西,难道收钱不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搞这个BIOS,毅力不错啊!
这个坛子里BIOS基本都是拆芯片下来到编程器上刷,我们可以称之为硬刷。
...

索尼的笔记本比较坑BIOS被写保护网上找了一圈没有方法,我用免拆夹子一直无法识别难道一定要拆芯片刷?刷BIOS主要是为了解决安装黑苹果,如果实在折腾不起来准备买新电脑玩玩。